[维修求助]
[iphone6/6 Plus] iphone6plus屏幕失灵!顶端有白条!

楼主(2016-10-20):
大师们!今天我的iphone6plus突然屏幕失灵,home键,音量,关机键都能用,就是屏幕按着没反应,但也是一阵一阵的,时而好使,过一会又不好使。而且屏幕最顶端偶尔出现一排小白条,屏幕还偶尔闪屏。尤其用手按,掰屏幕时,白条就出现,或者就开始闪屏
这是什么问题?应该修什么呀?是屏幕问题?排线问题?还是主板触摸芯片问题?还是其它问题呀?能怎么办呀?谢谢啦!

网友:
多数是主板的问题  触摸芯片通病 飞线
home键失灵怎么办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2553-1.html

网友:
触摸M1脚飞线

网友:
通病了都 楼主是用户吧  送修吧

网友:
拆黑触摸测量M1脚短线没有。没断换触摸IC。断了飞线补焊黑触摸

网友:
这都是iPhone6的通病了,建议送到专业维修手机的地方维修,或寄到迅维快修

网友A:
6带和6PLUS通病,要换触摸芯片,一般人搞不好,到置顶贴找迅维快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带和6PLUS通病,要换触摸芯片,一般人搞不好,到置顶贴找迅维快修吧。

对的,这个就需要找专业维修人员维修啦

网友:
貌似人人皆知的通病,补断线就好了

网友:
直接换屏懒得修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god17174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6p的通病,

网友:
换触摸芯片 就OK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god17174 -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直接M1脚飞线,别测阻值了,我碰到过阻值时有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