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55-S51 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6-10-20):
收到一块同行的V星A55-S51 主板,不触发。测VR3   2.01V   开机针也是2.01V,因为没有修过A55的板以为这个电压2.01V 没有问题吧,因为网上都是说I/O  IT8772 常烂,就没有检测换了个I/O 开机还是不触发,这时候还是回到电压低上来吧,VR3是出+3.3VSB 的,电路很简单。没多想直接找到一块板拆下RC1117 和两个调节电阻直接换上,好了电压正常回到了+3.3VSB ,点一下开机针还是不亮,心想不会换上去的I/O IT8772 是烂的吧,换回了原板的I/O 果然开机了,跑码。IO IT8772 是常烂IO,维修主板时电压要求很高的地方如果电压或高或低都要先解决,不得马虎,这个主板有故障时是+2.01V 跟+3.3VSB 相差很大,却被忽略,以后要多多注意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