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DELL N4010 触发0.5A 掉电,偶尔正常 ?

楼主(2016-10-20):
DELL N4010  触发0.5A 掉电,偶尔正常 ?" r+ r' H7 B$ ^. \
一台DELL N4010  待机有3.3V,能触发,但是到0。5多就掉电了,还能再次触发,再掉电,偶尔能够正常一次,显示进系统都正常,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0.5掉电查下基本供电

网友:
把HWPG的各个点断开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 hwpg断开看看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都出了吗?再查各路供电的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