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5GT-UD3H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0-20):
主板待机正常,开关有5V,IO 103脚无电压,测试开关连接到了一个KU2的8脚芯片NTC3012, ,测试芯片不正常,无输出,找遍整个料板都没找到这个芯片,也没有谁说有哪个芯片可以代换的,客户急着要,没办法,直接飞线吧,把8脚连接地,7脚接到开关脚,测试开关机正常跑码显示,,测试了半个小时无问题交单.

网友:
路过的兄弟,帮加分,谢谢啦,,呵

网友A:
8脚接地可以连接第9脚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接地可以连接第9脚位置

8脚芯片来的,,,随便找个接地就行,,我就连在8脚旁边的电容上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B

网友:
不触发  技嘉这个芯片也算一通病了

网友:
收起来,用得上,

网友B:
8脚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要接地

网友:
理论厉害啊!每次见别人缺少芯片更换,直接更改电路飞线,赞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脚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要接地

起到低电平导通kq1实现电源5vsb转换5vsb输出作用,这个脚位工作输出高电平的话,也会引起主板没有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要接地

这里接地就是所谓低电平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到低电平导通kq1实现电源5vsb转换5vsb输出作用,这个脚位工作输出高电平的话,也会引起主板没有待机

何种情况下第8脚 K5V_DRV为高,起什么作用

网友:
NTC3012是节能芯片吧

网友:
那是个啥芯片啊

网友C:
改电路不错 焊的在好看点更好啦
hnsylgj
嗯,,,客户急就没去花时间重新飞线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电路不错 焊的在好看点更好啦
嗯,,,客户急就没去花时间重新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