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上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6-10-20):
接到一块技嘉h61主板客户说重启,裸板上电重启,上cpu蜂鸣器报警然后有重启,心想没读到内存然后上内存还是报警,换了一条还是报警,接着换cpu,换了三四个还是内存报警,对换了blos无果,接下来怎么修,有通病吗,修过的师傅,请教下谢谢

网友:
看看分压检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看看内存总线吗?

网友:
路过看看什么情况的

网友:
看什么样的报警,按报警声查,然后刷BIOS,技嘉很多BIOS坏,对换不一定有用,直接刷

网友:
这块板子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看看复位电路。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上BGA加焊,用客户内存在次试机过了正常了屏幕显示了,自己的宽内存可以用,窄的还是报警,此板已修好

网友:
有通病。查找下资料。国…………。

网友:
加焊内存槽嘛?

网友:
很多这样的故障,我也修不好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加焊的是什么?

网友:
报警能高机吗?

网友:
查下内存的供电条件

网友:
值得研究学

网友:
桥的问题,可能用不到好久要返修

网友:
修好了吗   说下问题 的所在

网友:
又是反复重启,看着都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加焊的是什么?

上BGA加焊桥。

网友:
这其实内存假负载就很快可以判断的

网友: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
做BGA我海是第一次遇到,以前刷BIOS修好过几块

网友:
加焊的桥用的住吗?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6系1155的可以查一下VCCSA

网友:
反复重启  桥的通病  这种型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