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6-10-20):
同行拿来一个联想Y460,开机瞬间掉电,电流最高跑0.5,量了,CPU没有供电。换CPU供电芯片,还是一样,换CPU供电电容也不行,最后CPU上下管全换,开机正常了。

网友:
哈哈已经收藏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发错板块 移动笔记本维修版

网友:
有没有确定一下哪个供电管不良

网友:
写的有点简介啊,条件也不查下吗直接换芯片

网友:
这也行,条件也不用查

网友:
   你这样要是有示波器的话直接可能就秒了   不会去换芯片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