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大家分享一点y485p热机不开机,冷机能够开机小经验

楼主(2016-10-20):
版号:la-8642p  rev1.0
介绍一下故障现象:冷机正常卡机,开机热20分钟后关机后不开机,不开机时电流为0.35a,不出cpu  显卡 供电。
此处上次真是刷了可以开机的bios,本人已经验证。

网友:
虚焊的人生 不需要解释,加分才是硬道理

网友:
虽然等级很低,这不代表你的实际水平,理论深厚,观察仔细

网友:
热机时FB1反馈端氧化的电阻端热涨接触良

网友:
热机时FB1反馈端氧化的电阻端热涨接触良好,冷机时收缩,造成电压偏低,ISL6277没有APU供电,没能开机

网友:
挺牛逼的,这种问题看到都头大

网友:
不错 不错,做维修要的就是细心,恭喜 最后还是修好了,要是我估计得换板了。

网友:
这种量到5V电压不队应该就主攻这块就省事了,正常5v电压太低就像CPU供电芯片不出供电得。。。各种问题,

网友:
原来是电压偏低引起的

网友:
正常的情况下5V 用万用表测做多是4.9 不可能差那么多的呀 兄弟

网友:
   反馈电阻虚焊导致的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收到钱才是王道

网友:
不管怎么修,修好了赚到钱才是真的

网友:
犯迷糊了,误差不会太大

网友:
楼主啊你这弯路绕的

网友:
5V待机低了,CPU的5VS也就低, CPU电路不工作

网友:
这个值得有,待机影响后端

网友:
还会跟BIOS有关,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让我们这等新手少走弯路。

网友:
5V电压偏低故障!!

网友:
明显CPU供电主芯片 供电+5VS不足4.8V ,芯片不工作的啊 ,就应该查来源的 啊 ,待机3V5V,最少都有4.9啊

网友:
这是加焊电阻吗

网友:
这种问题我碰过,待机电压不足,令转换出来的给其它电源芯片的主供电也不足,有些要求不高的芯片可以应用,有些芯片要高求供电比较准的,那就会出现掉电,或者直接不工作。这种问题修起来很耗精力和时间。

网友:
看来和标准电压不一致的问题要重视啊

网友:
估计板子受潮虚焊了

网友:
特殊案例!电压差一点,有时总是认为是表的问题,容易忽略!必须加分鼓励。

网友:
修到很多台了

网友:
自从改成无铅工艺以后,没发现有多环保,焊接难焊接,花费更多的时间及焊膏,反倒是不环保。而且虚焊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网友:
做维修要的就是细心

网友:
不错 不错,做维修要的就是细心

网友:
NB A 啊 你

网友:
学习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写的很详细,谢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