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又一简单维修

楼主(2016-10-20):
品牌:联想
型号:Y460
板号:KL2A
故障:无待机,不触发。
客户:外地同行寄修
维修过程:待机芯片动过,3VPCU短路,断开电感,后极短路,果断拆掉上下管,测量下管损坏,再打电感对地阻值为32欧姆,后极有短路,加电烧EC微热,换掉,接上电源,不过保护隔离,经测量充放电芯片损坏,更换后待机电压时有时无,用示波器打电感波形不对,果断换掉后极滤波电容。不触发,测量EC条件,供电,复位,满足,测量EC ROM,PIN1波形不正常,拆下刷写,可是识别不到芯片,换芯片刷写程序后,还是不触发,经测量南桥没有返回S3#,S4#,果断换HM55,bga后接上电源,待机正常,按开机键,不触发,晕菜!短接开机OK亮机,开机压条连线有问题,更换后此机修复。

网友:
这么多问题,楼主一气呵成,厉害

网友:
换EC换桥这还简单小修?看来没有什么能难住楼主了

网友:
这台机器问题可真不少,EC型号是什么#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这机器这是坏了多少东西  汗

网友:
是不是南桥没有问题呢。开关有问题会有s3吗

网友:
哈哈已经收藏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这么多故障还写个简单维修,楼主太牛了,佩服  佩服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故障太多了,真不知道摊到客户身上要多少钱啊,少了的话咱们不划算啊

网友:
这都简单维修啊大神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 修这台机器话费多久时间

网友:
一台机子这么多问题?换我我直接不修了,修同行的机子就是磨叽的,贵了一点可能就不修了,所以一般这么多问题的我就不修了

网友:
南桥是不是  没有问题啊

网友:
这还是简单维修啊

网友:
这下子收费多少银子

网友:
我估计 最开始就是  开关排线的问题   剩下的问题都是 修坏的。。。

网友:
这坏的也太多了

网友:
3V后级短路,会坏很多,楼主厉害,有耐心,要点赞

网友:
直接换的桥啊,不加焊 重值试试吗

网友:
短短一段话,,得折腾挺久的吧

网友:
坏了这么多东西,一气呵成,佩服佩服

网友:
问题还挺多的嘛

网友:
我只想问楼主能收 客户多少RMB

网友:
坏的太多了修起来反而不稳定了

网友:
一点也不简单!这么个修法谈不上简单了!哈哈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示波器维修真的好方便

网友:
这么多问题,楼主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这也比较麻烦了吧

网友:
这个不简单啊~~~~好干净利硕

网友:
故障复杂,楼主轻描淡写,行云流水,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也叫小问题吗?难道是EC和南桥都没问题,楼主走弯路了,就是开关线断了?

网友:
不知道弄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