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A77T二次触发修复

楼主(2016-10-20):
一块华硕板的艰难修复

板为华硕M4A77T
先测阻值,无问题上电触发
可以跑码。但过内存后,在两个数字循环跑。
测各电压正常。
先后换内存和CPU。还是老样子。
接下来,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刷BIOS
刷完后,很可惜容颜依旧
无意中发现复位灯闪。以此为突破口。
先测IO的PG信号。测试前发现很多灰。不用说清灰
然后好了。可以显示了,能进BIOS。不打自招。
但这只是开始,接下来才是麻烦。
插上硬盘,准备装系统。
发现第一次触发,风扇转了一下,就保护了。第二次触发才能正常,进BIOS。看来是二次触发。(之前没注意有没有二次触发)
连续测试多次,都是二次触发
怀疑是保护了,还是奇葩的保护
先怀疑是CPU电压保护
拔掉4PIN的12V插线测,看来冤枉了它
测试中发现产生总线电压的管子有0.9V左右微跳变,按时序已经没CPU电压了,不应该有总线电压。

测该管G极电压0.3跳,于是很高兴。
拆掉该管,白高兴了一场。拆完后该处为0V。依然为二次触发。
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触发瞬间有高电平,引起保护
触发瞬间用示波器测各电压,都正常 。
排除CPU和总线电压,就这几个电压。但测试又正常。僵持不下。于是下载了点位图
决定和它耗上了
照图测各电压,连待机电压 都测。均无触发瞬间突变。
难道是IO问题,换IO。容颜依旧。
整理思路,发现忽略了内存电路。
待机有内存电压,会不会是内存切换电路问题。
该电路为待机+5VSB供内存电路
开机切换+5V供电

待机+5VSB供电为图中的小管切换。
测试发现,待机、开机该管皆为导通状态
测该管的控制脚

所连电路 都正常
控制信号源头为IO
待机、开机IO该处信号都不变。不管它了。拆掉该管

OK
故障排除,一次触发就行。但我没想 到的是事情远远没结束。
装系统都正常,但不能 上网。无语
测网络芯片。各电压正常。时钟不起振。时钟一脚3.3V,一脚0.3V
换网络芯片。时钟起振了,各电压也正常。但还是不能上网,怀疑是系统。
重装,容颜依旧。
电池发电,再重装系统。没有一点改变
难道要再换一个网络芯片
无意中发现进PE网口灯有亮

再次进系统,发现灯一直是亮点。但一进系统就不亮了。
难道是BIOS,再次到官网下 了个bios。
很可惜没变化。
这是什么情况。没进系统前都是正常的。
难道是人品问题。
应该还是bios问题,于是把保存的原bios刷入
惊喜成功了
板OK
但有个问题,为什么拆掉那个管。二次触发就好了。我把待机 电压直接连到内存电路中,故障还是如此。以为还是bios问题,重装上管子。还是二次触发。
只能拆掉管子了。

网友:
附上bios:M4A77T  rev1.01

bios:M4A77T rev1.01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给力,维修经验贴,支持~!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
这都能找到  厉害了   你吧双路切换给搞掉了么这是

网友:
哈哈已经收藏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A:
这个板子我修的不少,二次触发,还有那个822,另外网卡不能用查网卡的复位,IO挂的多,还有就是MAC地址,总之这板子小问题有点多,再就是北桥虚汗,晶振坏的,一大堆,时钟坏的少,CPU供电出问题的少

网友:
讲的够详细 不够也够复杂的

网友:
我手上的板子也是这问题啊,没搞好扔那了.先收藏了,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我修的不少,二次触发,还有那个822,另外网卡不能用查网卡的复位,IO挂的多,还有就是MAC地址,总 ...

是的,问题多多。之前一个华硕M4A88T-M的,关机不断电。弄好半天,最后拆掉PS113A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