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40 显卡温度高奇葩原因

楼主(2016-10-20):
联想 Thinkpad E40 显卡温度高奇葩原因    通病散热器大家都知道,但是我看散热刚换不就,报警显卡温度90多度,CPU80度,,,但是摸显卡不是很烫,CPU倒是很烫,然后我看了显卡驱动没装上,,,先把驱动装了再看,,,装驱动之后显卡温度50多,,,CPU温度40多,,,,WIN10的系统,,,妈,,,这是啥问题呀。。。。理解不了,,,,

网友:
显卡无驱动温度就是高,在PE下测一下就明显会看出问题。

网友:
台式机也是这样的,难道您木有遇到过???
装系统那个过程,您会听到显卡散热风扇呜呜转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上,对显卡做的一切软件测试都是无效或者不准的

网友:
估计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呵呵,问题比较

网友:
我这机器插电源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高用电池测试温度不高

网友:
e40是双显的吗,会不会是因为显卡驱动没装,使得许多本该独显完成的工作,都让核显给顶上了,所以cpu使用率过高了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把

网友:
哪位大神  合成个BIOS   风扇转速的  造福本群

网友:
检测出错了吧

网友:
现实不准吧?

网友:
软件不一定测得准

网友:
用测温枪试试看

网友:
E40显卡不是通病吗

网友:
没驱动测出来的温度不准的。

网友:
我有一次换散热器还是高温最后换CPU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