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没辙了,三星LTM220M1-L01有非常奇怪的花屏,求教

楼主(2016-10-20):
屏型号:三星LTM220M1-L01,有非常奇怪的花屏(如下图,图下有注解),电源板、驱动板都对换过,都好的。屏上的逻辑板我换了主芯片LRU4312X3A-AN,又换了升压芯片AMV,故障不变,求教。

网友:
屏坏 了 丢废品吧

网友A:
进系统能用,就凑合着用吧,三星屏故障多多,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能用,就凑合着用吧,三星屏故障多多,能用就不错了。

现在就是凑乎用。。。

网友:
确定是屏主体坏了?还是屏上的逻辑板哪个零件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屏本身的问题,修不了了。、

网友B:
玻离上面的晶体管坏了,把板子拆下来,扔给收垃鸡佬,好像可以卖20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  我修过一个  换了N多电阻 好了到底也不知道哪个地方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玻离上面的晶体管坏了,把板子拆下来,扔给收垃鸡佬,好像可以卖20

玻璃上的晶体管坏了?那为什么windows7进入后,可正常使用呢?

网友:
拿来做监控用极好

网友:
这种怪问题好让人头疼,直接报废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玻璃上的晶体管坏了?那为什么windows7进入后,可正常使用呢?

放弃吧,是玻璃体内的绑定坏了,个人是无法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玻璃上的晶体管坏了?那为什么windows7进入后,可正常使用呢?

因为老板只看了你的第一张图

网友:
你可以写个程序测试好   我以前碰到过   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的是写程序好的

网友:
这种都是无救的故障,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逻辑版电压查了没有

网友:
查查是不是排线老化问题!

网友:
这就很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