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闪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6-10-20):
显示器按电源开机灯管闪一下就没有反应,屏幕不亮,
小白求助,是灯管坏了还是高压板故障

网友A:
这个要你自己做实验啊,外接灯管不就知道了,你守着显示器,问别人。

网友:
代换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你自己做实验啊,外接灯管不就知道了,你守着显示器,问别人。

不是灯管坏  是显示器坏了  坏的好严重  估计要买新的了 呵呵

网友:
灯管与高压电路都可能有故障。、、、

网友:
不会修的话,显示器电源高压部分还是不要乱动的好。

网友:
估计是过压保护了

网友:
高压板故障

网友:
代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只有代换后才知道

网友:
你是让大家猜吗?这个驱动板也有可能呢

网友:
闪一下黑屏,拿外接灯管试,多部分是灯管坏

网友:
外接灯管测试下就可以排除了

网友:
外接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拆开看看,测一下?这不是瞎猜吗  没反应是指指示灯是绿灯还黄灯,还是不亮

网友:
这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问题。

网友:
拆了测试。一般是高压还是灯管。电容爆了也有可能,比较少。

网友:
谢谢大家,,小白怎在努力的学习维修中,
我打算明年去迅维培训一下,就是太远了,,,,,

网友:
保护了,代换灯管吧,换到哪一条不闪了,就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