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86(A55-P33)请求火力支援

楼主(2016-10-20):
客户送来一块V星ms-7786(A55-P33),说是用着冒烟了。

拆机检查,发现声卡芯片烧糊了鼓个大包。板子最下边靠近pci插槽的地方有个八脚芯片也糊了。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烧伤。没敢直接通电,先上风枪把这俩糊了的弟兄干下来。地球人都知道声卡网卡烧毁最容易挂掉的就是桥,测了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USB阻值也正常。
插上检测卡上电,一个亮灯的都木有,测A14脚0V。心想,3VSB都没出来?又想,AMD这货最爱搞怪,之前就有过待机下检测卡全黑的情况。说不准这个也是不按套路出牌的。

耐下心来按触发时序测测吧,也不费劲,毕竟论坛有大神提供的图纸呢。不过,坑爹的是这板子除了各大芯片有位号,一般的小芯片电容电阻各种管全没位号。先拿抓波神器点了两下32.768晶振,起震正常波形完美。打开图纸找到IO  U45 F71868AD,没测供电,先测了下85脚RSMRST(为啥?还是担心桥会挂掉嘛!)0V!对地阻值正常,500多。

经过一个4.7K电阻 R238上拉,直接进桥。跑线吧。。。还比较简单找到了R238

直接摘掉,两端都是0V!麻蛋,果然还是没有VCC3_SB!!
这时候想到烧糊的八脚芯片,会不会他就是产生VCC3_SB的待机芯片呢??

但是看不到型号了
。。。特此求助,有这块板子的大侠们帮忙给看看这个是啥型号!!拜托了!!

。。。特此求助,有这块板子的大侠们帮忙给看看这个是啥型号!!拜托了!!
。。。特此求助,有这块板子的大侠们帮忙给看看这个是啥型号!!拜托了!!

网友A:
最近有修不少A55,可惜没有V星这一款,要不就拍张实物图给楼主了,现在AMD板子的资料不是很多,不大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有修不少A55,可惜没有V星这一款,要不就拍张实物图给楼主了,现在AMD板子的资料不是很多,不大好修

依然感谢,我对新板时序不大懂,修着是真费劲

网友:
图纸上不是有型号吗up0104s

网友:
不是写了吗?UP0104啊  V星板子上大把啊、

网友:
LZ这是逗着玩呢,看着图纸找型号。

网友:
没有位号。。。 如果哪位大侠直接上个图多么简单明了,就不用扒拉着全板的八脚芯片挨个对照了啊

网友:
up0104  很多芯片可以代换  UP7706 RT9018 APL5920之类   找找料板上 这种 DC-DC 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