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10-20):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联想CFT3I主板不跑码。送过来时杀过通病并且还拷过桥,我测了所有供电都正常,没有办法了只能换下桥试试了。立马上bga拆桥换桥,冷完机通电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就上去了,听见久违的嘀的一声就过去了。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更准确点说 应该是CPU 吧

网友:
那是cpu好不好  这cpu10个有9个坏的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准确点说 应该是CPU 吧

那是cpu和桥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
这主板是三合一桥,我已经修过八块了,六块烤好了,另外两块烤了还不行,估计是芯片坏了,这种主板没有啥修头,通病就是桥

网友:
都说是通病,确实没什么用了那板子

网友:
通病就是 CPU 上面 RTC 电路 的小电容漏电了       修到 N 块了

网友:
还没修过这种玩意呢

网友:
这cpu10个有9个坏的通病来的!

网友:
三合一的桥,,没必要换吧,,我现在手上正好一个,,不打算换桥

网友:
这主板可真简单,集成度高啊!

网友:
黑心厂商为了赚钱 用料成本越来越低  都搞些垃圾成品

网友:
#在这里快速学习下 顺便路过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