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华硕M2N-MX SE PLUSE,上电掉电。

楼主(2016-10-21):
求助大神们。华硕M2N-MX SE PLUSE,接小12V短接开关针能触发,但是5秒左右后断电,拔掉小12V后短接开关针触发后不掉电。
华硕

网友:
我的思路一般是,测小12V在不插U的情况下,对地阻值,CPU供电上下管子的对地阻值好坏。代换CPU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