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4H不触发

楼主(2016-10-21):
首先发这个帖子纯粹是记录一下,也不打算叫大家来围观的,所以很简单描述。
来机看待机电流正常,不触发。拆机,看主板正面有轻微水痕,清理干净,按键还是不触发。查开关键正常,有信号PWRSW#直接到IO的125脚,但是IO没触发信号给南桥。放电可以自动触发,按键可以关机,再按不能开机,反复都是这样子。查过IO待机所有所有条件,真是查得很仔细!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触发,BIOS也刷了,连BIOS到EC的引脚线路也排查了。就是死不触发!要知道按开关键时EC脚PWRSW#可是有3.3V--0V跳变的哦。很不死心,因为华硕板子修多了,知道点东西,感觉可以修好的不想放弃。在我百般无聊中狂按开关时,发现触发亮机了!!!尼玛的!!!然后关机,再也开不起来,触发放电。我不用开关键了,直接用万用表凤鸣当点击EC 125脚,触发了,而且每次点击125脚都可以触发。看到论坛上有人说过排阻RN3007换好的,我也试试换一个同样10K欧排阻,真的换好了。重点说一下,原来板上的RN3007排阻组值10K欧没变、两端电压也是3.3V、按开关也是两端同时有3.3-0的跳变,偏偏就是不行。   奇葩的电阻,是电流不够!!!!!!!

网友A:
遇到过这个主板时开时不开  问题是EC复位外围电阻问题

网友:
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吗搞不懂,我也

网友B:
我遇到过关不了的也是这V问题!

网友B:
还有一天一直检测到充电状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这个主板时开时不开  问题是EC复位外围电阻问题

是的,华硕的机器很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天一直检测到充电状态的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关不了的也是这V问题!

什么意思,电压都有的,电阻阻值也没变化,这样也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