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45 板号:LA-8502P R1.0维修经验。

楼主(2016-10-21):
先回复在观看哦,尊重下我的劳动成果哦。

联想一体机B545 板号:LA-8502P R1.0,触发后各大电压正常无短路的,亮机10秒后黑屏键盘鼠标灯不亮,检测卡不跑吗的属于CPU坏,各大维友换个FM2的U试试就知道了我换的是A4-6300,忘广大维友少走弯路造成扩大故障。

网友:
好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2017-05-17):
我有个黑屏,键盘灯亮

网友:
这个机器毛病真奇怪?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加电不显示蛋疼啊

网友:
下次遇到此类故障换一下CPU,有心的楼主,多谢

网友(2017-04-13):
好吧,尊重你的劳动成果,

网友:
那个人说的是对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提供

网友:
回复了 ,怎么什么也看不到呢

网友:
什么问题,看看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WERSAVING,SACONDS10,9,8……
按键盘大小写灯可以亮灭,就是10秒后关机…… 显卡?

你的这个一体机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我的是开机问题与你一样。外接还是能显,就是内接屏不显,十秒后黑屏但外接还是在显示中。

网友(2017-03-06):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AMD的APU也太容易坏了。

网友:
亮机10秒后  自动灭屏  那个是显示器部分工作了才会出现   证明屏是好的
但是点 证明不了CPU肯定是坏的   所以这个结论有点牵强了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 也是10秒  我的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修过一台用几天线出现一两次掉电··   最后换电源好了··电源也是通病

网友:
AMD机子不显,应该显代换部件吧

网友:
楼主,不能加分了

网友:
我手里的这台B545。。。郁闷!
CPU也换过,故障依然

网友A:
POWERSAVING,SACONDS10,9,8……
按键盘大小写灯可以亮灭,就是10秒后关机…… 显卡?

网友:
看看先,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碰到过,以后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提示电源保护,然后10秒倒计时关机 是CPU坏?

网友:
提示电源保护 然后10秒倒计时关机 ,应该是这个通病吧?这是CPU坏?

网友(2017-01-13):
我的是开机有显示,还没进系统就黑屏了。

网友:
刚好接到一台,,,,,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AMD的处理器,故障千奇百怪

网友:
我的是倒数10秒后关机。头痛中,换U一只试下。开关电源换过一样

网友(2016-12-03):
cpu换了,还是不行,这机子不装cpu都是这样子

网友:
我昨天碰到台e420 cpu坏的 我没有急时换cpu我考虑是主板的问题 经过测量发现一些对的与不对的现象 我有所收获 如果我第一时间换了就没有意义了 很有可能我就会修下一台 从而失去了些什么 他们时间上赢了我 我收获的多余他们

网友:
我晕一般我修板第一时间都换CPU的啊 还用讲

网友:
内置不显灰屏,外接正常的你修过没呢?

网友:
我也有一个 不亮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
不是所有机器都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我是看完再回复的!感谢分享!

网友:
ytyt 谢谢分享,让看完再回复行吗,都 没看让大家回复啥 啊?

网友:
最近收集了好几个坏U了

网友:
谢谢兄弟,我明天去换个U试试

网友:
确定恢复能看吗

网友:
回复才能看?那我试试

网友:
好经验 牛B的经验

网友:
真的是CPU坏吗?

网友(2016-10-30):
来自: 广东深圳
我中在修这个机子,学习学习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下次修到试试.......

网友:
AMD 的 A4 CPU坏的还是挺多的,我深有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