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FT1780PS加电有正常显示然后闪一下就黑

楼主(2016-10-21):
这台显示器的故障有两种情况要么灯管坏,要么高压板坏,接下来直接拆机,看到是两组灯管,找了两个好的灯管测试有一组亮一组不量,确定是高压一体电源板有问题,型号是715l1103-2-17a,用万用表开始测量,测到高压变压块旁有一组旁三极管坏,于是换上正常,上电测试还是闪一下就黑了,在次测量换的一组三极管有怀了,没办法接下了只能改高压了

网友:
再次测试灯管吧,屏上灯管坏导致高压板坏的也有。

网友:
改高压板上电白屏,onoff接错可以试接一下看看

网友:
果断改高压板12v  vcc jnd接地 开启off on,上电ok

网友:
高压有问题的 我都是直接该

网友:
很少修  都是换

网友:
直接改高压省时省力...

网友:
直接换新灯管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
高压包针脚脱焊

网友:
最好先检查下灯管,以防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