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IBM R400笔记本进水致不开机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6-10-21):
IBM R400笔记本进水致不开机故障维修实例!

  【机器型号】:R400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

  机器进水了,拆机后发现有水渍,清理后发现断线。找到点位图直接飞线到EC的26脚的输入脚。

图1 IBM R400笔记本进水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IBM R400笔记本进水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IBM R400笔记本进水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待机出现了。

图4 IBM R400笔记本进水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装机,试机正常,故障修复!

图5 IBM R400笔记本进水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网友:
IBM 进水不开机 多是在这个位置腐蚀断线

网友:
IBM的机器出了进水腐蚀,就是黑胶的显卡损坏了,其余基本不坏,好像腐蚀的地方基本就是那么几个,

网友:
看来还是得仔细观察啊

网友:
这个本 进水不是很严重 就很好修 有图纸有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