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0 人为拆机造成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6-10-21):
【机器型号】:IBMT410

【故障现象】:人为拆机造成不开机

【维修过程】:

机器拿过来时说 是风扇报错 ,自己拆装后不亮

拆机上图

明显是上C壳的端螺丝给强制上了长螺丝

维修过程 ;

测量公共点短路,估计是螺丝打穿版层。导致短路。

处理螺丝打穿的部分,防止版层之间短路,干扰。

插电无待机 ,公共点电压没有

根据IBM时序查之 .公共点无电压 查Q9 控制为高

正常应为低电平才能导通产生CV20

继续查 -PWRSHUTDOWN 无电压 ,

正常应为高电平,导通Q79

。 -PWRSHUTDOWN 来于 U61 。测量此时46脚已经正常发出

看来此信号断线,根据点位 飞线

之后公共点正常 触发亮机  测试主板功能基本正常。

》》拆机造成的故障,请非专业维修人员拆机小心。

网友:
嗯,拆机不小心顶到主板的也比较多见,尤其在早期的THINK本螺丝较多,且长短不一

网友:
呵呵,久都会遇到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加分。

网友:
厉害厉害瞬间秒杀

网友:
希望多出点类似故障

网友:
很多客户自己拆坏的 上次整个板子都串了

网友:
自己清灰清坏的,拿过来都说小问题,就怕多收钱啊

网友:
上家报价不合适 才搞成这样的吧

网友:
               瞬间秒杀

网友:
IBM的机器螺丝长短不一 ,现在新款的还好了,老款的更麻烦

网友:
我拆过旧款的    螺丝多达52个   反人类!    比正常的机器多很多个

网友:
客户自己拆坏机的 我们都加倍收费 让他装B

网友:
最近正在自学IBM的时序呢 ,楼主能不能发现IBM的资料处理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