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送话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1):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送话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1、装有效卡开机打客服电话,刚开始对方听到的声音正常,但通话30s后,对方说听到的声音小且杂音很大;

  2、开启录音机录音3分钟,然后播放,从16s后声音慢慢变小且杂音很大;

  3、进入MMI测试和NFF检测都无异常。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MIC通路的对地阻抗(阻值、二极体等)

  (2)MIC工作时的偏置电压异常

  (3)MIC本体不良

  2、定位过程:

  (1)目检单板外观(特别是MIC所在位置)无异常。

  (2)测量MIC_IN1_P(测量点C1807)和MIC_BIAS1(测量点R1802)的对地阻抗无异常。下表为测试值: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送话维修 图1

  (3)开启录音测量MIC_BIAS1(测量点R1802)电压无异常。测量MIC_IN1_P(测量点C1807)电压为0V(正常为1.1V)。断开R710测量C1807电压还是0V,可以确定此电压被拉低,不是U201损坏,而是MIC1801损坏。

  下图为电路图和测量点: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送话维修 图2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送话维修 图3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送话维修 图4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MIC1801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1)市场上MIC送话故障,大部分为MIC本体损坏,将其更换即可修复。

  (2)如遇到更换MIC未能修复的,要开启录音机测量MIC的偏置电压。

  (3)因MIC本体不耐高温,用风枪更换时特别注意,不能吹太久,风枪温度调至290度,风速可调高些,放上被焊接器件吹至10秒左右,用镊子轻轻拨动被焊器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