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上电电流1安 请教高手支招

楼主(2016-10-21):
华硕K54hr 上电电流1安  供电 平台复位都正常  BIOS刷过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人在吗??朋友们都来看看 指点一下撒

网友:
集显供电查一查。

网友A:
CPU 电压1.1   集显电压 0.9  VTT 1.2   还有一个 1.5 和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电压1.1   集显电压 0.9  VTT 1.2   还有一个 1.5 和1.8V

搞错了 0.9V的 应该是独显的电压 集显没有电感 CPU里面出来连接一个电阻 没有电压

网友B:
实在没办法的话,那么就试着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没办法的话,那么就试着换个南桥试下

为什么换南桥有 什么根据吗?

网友C:
那就修集显供电吧。集显供电牵扯太多东西
,内存不过,bios坏,桥坏,cpu坏,集显供电自身损坏都会引起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修集显供电吧。集显供电牵扯太多东西
,内存不过,bios坏,桥坏,cpu坏,集显供电自身损坏都会引起不 ...

+VGFX_CORE 这个是集显供电撒  但是 没有连接的MOS管或者电感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十来天了应该差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