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1):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充电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插USB电脑报电源错误,充电指示灯没亮,不充电。

  二、根本原因分析、定位过程

  1、根本原因分析

  对于充电类我们维修方法都应先确认现象,再定位就比较容易切入找到问题点,首先插入USB线查看:

  a、充电指示灯是否亮?有无充电标识?如果没有充电标识一般为USB,还有USB_VBUS 5V,充电IC这一模块的问题。

  b、如果有充电符号没有充电电流,一般为电池温度检测脚、电量计模块的问题。

  2、定位过程

  (1)目检相关器件无异常。

  (2)测量J1502各PIN1脚的二极体、对地阻抗,发现PIN1短路。

  (3)由原理图可以知道,PIN1脚连接U1602、D1511两个器件,由于目检J1502外观没问题,没连锡,先排除J1502本体导致单板短路。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充电维修 图1

  (4)量测L1605两端阻抗,PIN1为0.43欧姆,PIN2为0.47欧姆。由理论知道,越靠近短路的地方,阻值越小,判定为L1605 PIN1连接处短路。从上面原理图得知,L1605 PIN1脚连接D1511保护二极管。故初步判定为D1511击穿导致单板不充电。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D1511,充电故障修复。

  四、经验总结、规范建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充电维修 图2

  针对上图充电原理可知,遇到充电故障,我们应先量测USB是否有5V电压进来,经过充电IC,电压是否有从5V电压转换成VPH,VBATT。再看一下电量计是否有问题。CPU控制信号、侦测信号是否有问题,如果这些模块都量测到了的话,一般都可以量测的到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