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进水富士通s7211

楼主(2016-10-21):
一台富士通s7211笔记本,大进水,不通电,整机一塌糊涂,客户拿来时都不想下手。
等到闲下来时,看看吧,全拆之后,竟然神奇的发现主板上一点水都没有,有戏。
先做了清洁。单测主板,有待机,开关接口也有电压,短接开关点,电流起来就掉,再把开关板拆下来,发现开关板的排线接口也进水,处理干净后用开关板上电,OK了,接屏也亮机了。心想,太走运了。可下面把整机装好后,麻烦来了。

整机装好,进系统 ,发现键盘不好用,进水嘛,键盘坏是正常的,和客户报了价之后,订键盘。一晃三天过去了。

键盘到了。装上开机,进系统正常,测键盘,问题来 了,数字3和TAB键盘竟然串键,其它键都正常。

麻烦了,难道键盘坏了?可能 性很低。再拆机测键盘接口和IO吧。
测来测去没发现什么问题啊,怎么办呢?到论坛里看看大神们的维修经验吧,看了半天,看到有一个大神修过一台差不多现象的。是快捷键中有一个一键上网的按键坏了引起的键盘有几个键不灵。回头再看看这台机器,开关按键边上也有几个功能按键,难道也是一样的问题?仔细看了一下,这几个按键好像也有点进水的样子,不管了,拆了,尼玛,就这样好了。

总结下这个机器的不一样的地方:一定要用开关板才能上电,短接开关接口上的点会掉电,搞不明白怎么会这样设计。如果不用开关板上电,也许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最后谢谢论坛的兄弟们的分享。
还有在论坛里没有找到富士通的专题。没有吗?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真是稀奇  ,小板 也会导致串键

网友A:
大神帮我看看问题呗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帮我看看问题呗

你只能先换屏试下了

网友:
进水机是比较麻烦···要检查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