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1):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描述

  按开机键后手机无振动;连接USB后手机不能充电,且充电指示灯不亮;用程控电源给手机上电后,漏电220mA。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上电漏电通常是VPH_PWR、VBAT线路上器件异常所引起,少数是其它线路器件异常导致。

  2、定位过程

  (1)给主板上电,大电流220mA,用手触摸主板电源(U201)、电IC(U301)及周边器件均发烫。

  (2)量测VBAT(C311)、VPH_PWR(L301)对地阻抗如下表: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开机维修 图1

  发现VBAT的对地阻抗偏小但相差不大,切换到欧姆档测量VBAT线路阻值如下表: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开机维修 图2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开机维修 图3

  用欧姆法排查VBAT上的所有芯片,发现C311此处阻值最小为1.8K,初步判定U301损坏,拆掉U301后测量VBAT线路对地阻值为19K,更换U301后漏电故障排除,但不能开机,按开机键大电流160mA。

  (3)继续测量电源各输出电压线路的对地阻抗,发现VREG_S3_1P3(L503)为0,已对地短路,用欧姆法测量初步判断为电源U201失效。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301、U201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1)测量时应试着运用多种测量方法(如欧姆档、二极体档、蜂鸣档切换测量)

  (2)用“感温法”维修上电大电流、开机大电流单板时,并不能说单板上哪个器件最烫就是哪个器件损坏,维修时应多测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