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Thinkpad SL510温控问题引起的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6-10-21):
故障机型:联想SL510

故障现象:待机0.054A   按开关键无反应  不加电

看帖加分,品德高尚!

解决过程:拆机测待机3V5V无,测待机芯片ISL6237的6脚VIN20V,7脚LDO5V,测1脚REF2V 测14脚27脚0.54V异常,追查来源发现待机前此信号受控于SYS_SHDN#,SYS_SHDN#来源于整机10个关键电源模块的温控电阻,解决方法很简单,直接去掉温控电路PD33二极管使这块电路失效故障解决。

上图

网友:
直接干掉,呵呵

网友:
捡到钱了~~~

网友:
过温保护,去保护

网友:
这是去文库会不会烧CPU

网友:
去降过温保护的话风扇转速控制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不要温控没有问题吗?

网友:
ibm的板一般都有这线路保护,每个电阻都分部在电感的边上。

网友:
这种热敏电阻类似电容,好多人误以为是电容,拆了没事,拆机不能触发。

网友:
有些人看似电容,误以为电容漏电有阻值,拆掉或换个电容代替后引起别的问题。

网友A:
去掉温控 风扇不会有问题么

网友:
这样直接去掉,会对不对保护电路受到影响哦.

网友:
必须保障散热系统良好!!!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温控 风扇不会有问题么

这块电路是温控保护环路,跟风扇转速和问题都是没有关系的,是个独立的系统,主要作用于供电部位的热量的检测,如果过高会引起触发SYS_SHDN#引发无待机电压,市面上除此款机器外还没有发现其他款机器有此设计,鸡肋功能,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这 是真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