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801损坏导致不识SIM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1):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801损坏导致不识SIM卡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流程卡描述故障为:概率性不识SIM卡,经确认现象为:

  1、开机后未装主SIM卡,屏幕上端主卡已显示有卡在位,但无信号情况,而副卡现象正常。

  2、未装卡对主机MMI测试发现,主卡测试PASS,副卡测试失败。

  二、根本原因分析、定位过程

  1、根本原因分析:

  (1)SIM卡的识别过程,未插卡时J2301的识别脚与地相连通,当插入SIM卡时J2301的识别脚与地断开,开机后U801(CPU)检测到有卡插入,识别脚电压被拉高到1.8V,并且CPU开始对J2301的时钟、复位、数据进行传输,U201(电源)开始对U801和J2301进行供电(3V),此时识卡完成。

  (2)此主板是未装主卡就显示有卡在位,可从识别脚开始分析。

  2、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J2301的外观,无异常。

  (2)将卡托插入J2301测量第4脚(识别脚)并没有接地,且二极体值为2.09,开机测量此电压为0V,无异常。

  (3)将有效的SIM卡插入J2301并开机测量第4脚的电压,发现未被拉高到1.8V,此电压异常。

  (4)将屏蔽盖拆下测量R2316(1KΩ)的本体阻值,无异常,因J2301第4脚是经过R2316直通U801(CPU),而R2301本体阻值无异常,初步判定U801内部损坏。

  下图为测量点: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识SIM卡维修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801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1)首先要确认故障是否为识卡类故障,部分故障机是已经识别了卡,但无信号,所以要区分故障类型,才好入手测量。

  (2)卡类故障的主要测量点为识别脚、时钟、复位、供电,通常情况识别脚、时钟、复位的信号是直通CPU的,而供电是电源给的。

网友:
修手机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
不懂手机,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