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36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0-21):
开机没有3VSB 测RTCRST0.4V 换电池一样,量D14有输出2.6V左右,到跳线处为0.4V,以为短路,结果 7636

网友:
这个比较好修的

网友:
20k的电阻直连,有隐患的。

网友:
电阻坏了,还是换个阻值接近的电阻比较好

网友:
不触发,,待机,,,RTC,,,两步就到站了,,哈哈

网友:
直连有没有后患,稳定吗

网友:
这么巧 我也修一个 直连过去 也不出发 量rsmrst# 0.6 翘脚也一样 要换IO? 当料板了

网友:
知道电阻坏了 找一个换上去就是了 直连  怕不稳定

网友:
直连用久了! 会不会烧件

网友:
笔记本上面今天遇到的过了例如d14后,是3.14v,(而不是2.6v)都不上电。换个电池,就上电了。

网友:
V星的很多都要电池有电才可以触发。

网友:
可以的,直接绕过了

网友:
跳线帽没有换一个试试吗?或者反复的插来插去弄两下?

网友:
换一个阻值相差不大的电阻为好,因为它是一个RC延时电路延时20毫秒产生RTCRST#给桥,这样时序才不会出错,比较保险

网友:
这个板子是个通病把?这里修到好多个跳线没有3.3了,都是直接拉过去给他一个3.3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