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乌龟壳问题

楼主(2016-10-21):
来的时候大短路,经测试 乌龟壳短路了, 可是换上后能点亮 剧烫 求助大家怎么回事这是
求助
联想

网友:
要看是否升压正常,不是换了就没有事了,芯片也会有问题哦

网友:
这家伙就是热,能用住就行,。。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没有焊好 什么的

网友:
你可以换个CPU试试 估计CPU 不好了

网友:
手工不过关吧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要上下管和小IC一起换,换的时候,加点有铅的锡,这个芯片焊不好也会发烫的。有点讲究焊工

网友:
供电芯片也要换换吧驱动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