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37 LA-9981P不触发求助,实在是没招了

楼主(2016-10-21):
收到一戴尔本,不触发。插适配器指示灯不亮。测无3 5V,经测无开启信号。用线性电压做开启的话3 5V正常输出。开启信号由EC输出,刚开始以为是EC坏了,定了个刷好程序的EC换上后还是不输出开启信号。

后来发现把中间电阻PR102断开后EC_ON是可以正常输出3.3V的。但是把电阻补上的话就没有了。断开VCOUT0_PH#和电容PC100也不行。换了待机芯片还是拉低。
PD101管子拆掉也不行也已经排除。

实在是没辙了。强行开启3 5V也是开不了机。现在由于插上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怀疑是不是适配器检测有问题,但实测充电芯片以正常输出ACOK   3.67V,也正常送达EC第110脚。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不开机呢?还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我是用的电流表,用适配器也是不行的

网友A:
应该是供电芯片坏了。上次修一台应该芯片内部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供电芯片坏了。上次修一台应该芯片内部问题引起的

你说的是充电芯片吗?

网友:
用原装的电源试试呢

网友:
早就要怀疑这东西 了

网友:
  二级管漏电吧

网友:
换班吧,费力

网友:
做维修就怕看到希望又

网友B:
有图纸吗,我也嗅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吗,我也嗅到一台

坛子有啊,找找

网友:
可以查下 bios电路试下

网友C:
你思路错了 35V没有 你应该看35V有没有短路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这个机子BIOS好像参与35V待机

网友:
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思路错了 35V没有 你应该看35V有没有短路 BIOS刷过没有?

没有短路 我强行给开启信号已经可以正常输出3 5V了,BIOS刷过了

网友:
还是EC的条件没够,所以EC ON没有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