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戴尔笔记本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1):
                   第一台
机器型号:DELL N4100版号:广达V02A
芯片组:6系列+A卡
故障:上电0.25A不动
整天没事干,师傅已修过的N4110主板交给我修,师傅接了客户的N4110机子,故障是上电0.25A不动,师傅知道这N4110的通病,很快拆开主板,立即翻到主板后面,立即动手,看下图。

这。。不说了,完了后,师傅信心满满上电,结果惊呆了,老老实实跑到0.25A不动了,拔掉电源线,把内存条擦一擦装上去,还是跑到0.25A,把CPU拆下来又装下去,还是0.25A,师傅没招了,把板子交给我修,我随便看看师傅修过的U25与门电路,没问题。
按照我的经验,跑到0.25A说明是可能缺电压、要么是转换电压没出来,好,上电,拿起万用表,量一量所有电感哪一个电压没出来,发现敌情了。

以上电压都有了,剩下没电压的电感,看下图。

发现这三个电感没出电压,怎么修?根据Initer6系列标准时序,先修桥供电,追查桥供电的来源。

我的乖乖,又找到了第二个敌情了,+5V_SUS电压变为3.6V电压,继续追查。

哦,这就是经典的二级转换电压,分析不用说了,高手都知道,看看实测,发现升压15V电压不正常,应该是15V才对,怎么会是6.8V?还是追查15V的来源。

咦?什么情况?前级有13.8V,我误认为升压二极管坏了,一量是正常,是13.8V,说明升压二极管没有关系,可能是后极短路拉低了升压电压13.8V,先不管这个,再次返回到二级转换电压那里。

我先怀疑PQ16小6脚场馆,上电,被打脸了,还是保持6.8V电压,我就不信,试试拆掉两个电容,又是6.8V,我就不信了

随手一拆PQ23,哇哦,运气这么好,升压电压13.8V又回来了,唉,走弯了,找了Y450料板的小6脚MOS管,和PQ16一起焊好,上电,电流不再跑到0.25A,直接奔到1A左右,立即断电,接屏,已点亮。

总结:漏电的MOS管导致升压电压偏低,无法完全导通二级转换电压,造成主板缺电压现象。

                                   第二台

机器型号:15R-5537
版号:LA-9981P
芯片组:单CPU+A卡
故障:无待机
接了机器后,习惯拔掉电池,插上电流表,发现电流指示针动了一点,没跑到0.2A,确定是无待机。拆拆拆,一拆开C壳,发现有进水痕迹,一看图纸,哦,是待机芯片51225周围附近电阻电容进水而发霉

我随便清理进水痕迹,并更换电容电阻,打阻值,正常,上电,哎,没待机电压?

该查了条件,打了阻值,正常,奇了怪了。下一步

我。。。该换了就换了,为毛不出待机电压呢?我想来想去,想不通,店里没有示波器,不好判断这待机芯片是处于什么状态?正常?欠压?过压?
我上了论坛看看51225不出电压的维修方法,不管用,问问群里的远程学员,有的说换芯片、有的说换上下管、有的说换滤波电容、有的说换EC等等,一个学员问我的说,我一恍然大悟,说的是“你有没有检查升压电阻哇?”。我赶紧翻开图纸,我勒个去,我犯了错误了,看下图。

原来如此,我已换过的电阻居然是10K,怪不得为什么不输出待机,问问群里的学员,原来换了10K电阻后,那么待机芯片处于欠压状态,造成无输出电压,我得到宝贵的经验:升压电阻,不能更换随便的电阻,严格按照图纸标准要求电阻阻值。
换好2.2Ω电阻后,上电待机出来了,按下开关,可以触发了,断电,接个屏,点亮,哎,小小的故障,居然走弯了。

总结:换了错误的电阻,造成无输出待机电压

维修技术师:甘若岐
PS:楼主发帖不容易,请加分,不扣自己的分啊。

网友A:
思路清晰   10K和2.2欧  这差的也太远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   10K和2.2欧  这差的也太远了吧

是的,就是差的太远,10K比2.2K还要大

网友B: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      理论知识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      理论知识强大

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C:
思路清楚,分析明了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楚,分析明了 不错

加分啊,大哥

网友D:
如果0.25你师傅就没思路了,就真的是通病高手

网友:
楼主修板的思路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0.25你师傅就没思路了,就真的是通病高手

师傅就这样子了,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学习力

加分呀。。。。。

网友F:
厉害楼主,加个好友,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楼主,加个好友,指点一二

欢迎。。。。

网友G:
怎么感觉你比你师傅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感觉你比你师傅厉害啊

一般般。。。。

网友:
楼主的技术就是高

网友:
师傅用心良苦啊  通病给你排除了再给你修

网友:
加分加分。比较详细。顶顶

网友:
加分加分。详细

网友H:
感谢分享  好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分享  好人啊

加分啊。。。。

网友I:
的确有一套!赞一个。兄弟的维修快要达到登峰造极了,特来捧场,继续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I:
的确有一套!赞一个。兄弟的维修快要达到登峰造极了,特来捧场,继续加油

哈哈。。

网友:
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其实一般升压电阻个头都比较大,而且上面标的有阻值,换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完了。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青出与蓝胜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