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这个电源适配器的线怎么接啊!!!

楼主(2016-10-21):
大家给看看这个电源适配器的线怎么接啊,白线跟黑线我给接上了,但蓝线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电源适配器是HP笔记本的,线断了,我给剪开了,但这根蓝色的线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怎么个接法?

网友A:
没有高手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和接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高手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和接法吗?

一个正极,一个负极,还有一个是接中间针的。

网友:
版主是说蓝线接中间针,但是没看见插头上有中间针的接点,插头上只有两个焊点!

网友:
接中间针呗

网友:
好像是有两个电阻串联的吧

网友:
3根线
内壁 +
外壁 -
中间针+

网友:
中间的针,是个电源好信号吧

网友:
哥们,咱能不能不要这么节约- -

网友:
是有个专用的芯片,或是电阻之类的,反正就是为了防盗版,所谓的正品而来的。

网友:
一般是外负内正,芯检测,可在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芯的电流非常小,一般带不起负载。

网友:
看样子楼主像是接错了蓝色应该是中间针

网友:
这个是中间那个针信号线用的  都这样了你要不就买个插头重新接 要不就把旧插头外面塑料都去了焊接牢靠后上些热熔胶  然后拿热缩管缩好  你这样接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会坏的

网友:
知道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好像是带中间针的

网友:
好节约的楼主

网友:
蓝;内壁  黑;外表  白;中间

网友:
要么接中间的,要么是屏蔽线,不过电源线不大可能是屏蔽线

网友B:
这是新款索尼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款索尼的吧?

是惠普的,我不是说明了!

网友:
没仔细看,不好意思啊。

网友:
直接换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
一个正一个负还有一个是中间的。

网友:
HP中间针,有个芯片或电阻分压来的,你是不是不小心剪没了

网友:
反正挺难剪的,没看有什么芯片或是电阻啊!

网友:
蓝线好像可以不接吧

网友:
这是检测信号用的,一般是外负,内正,中间针是检测

网友:
检测适配器插入的信号的,好像

网友:
先量个电压吧就好说了 a

网友:
找个坏的适配器,把电源头剪下来,接到这个线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还弄,你线怎么不从线中间剪,从头部剪呀,中间剪就好接了,3根线的一般蓝色的都接中间的针

网友:
关键是从根部坏的啊!

网友:
当时好的也没有现货,所以就想着修一下试试能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