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待机偏高0。13

楼主(2016-10-21):
联想V460待机偏高0。13 换了待机芯片 也是一样。量线性3V5V没有短路, 线性3.3 电压为3.21  5V 线性电压为4.97  换了三个待机芯片都有一样。待机0.13 TPS51123 芯片发烫。求解。

网友A:
有没有可能EC短路了

网友:
充电有问题吗

网友:
待机不关充电的事吧

网友B:
传说中的微短路,先打所有电感对地值,没办后就先断开3V或5V的线性电路,摸芯片看哪条短路,再一步步断来查哪部分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微短路,先打所有电感对地值,没办后就先断开3V或5V的线性电路,摸芯片看哪条短路,再一步步断来查 ...

断开3V线性就无待机了。

网友:
现在拆了EC 待机芯片也不发烫了。

网友:
准备订个EC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微短路,先打所有电感对地值,没办后就先断开3V或5V的线性电路,摸芯片看哪条短路,再一步步断来查 ...

你要待机干嘛,用手摸芯片的温度,找到问题,再接上就有待机了

网友:
转换电路查查

网友C:
有些机没出3 5V 芯片是发烫的,测下线性5V有没有短路可周边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D:
这个机子 铁壳坏了 待机也会偏高

网友E:
南桥吧。烧一下机 试试啊

网友:
对啊,待机偏高就打值或烧机嘛,哪个值偏低就烧下机试试呗

网友:
这个很显然还是微短呀,是不是看看小电容什么的

网友:
线性 3v 有300+ 5v也有300+的阻值,没有偏低的啊,烧不出来,我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吧。烧一下机 试试啊

不是南桥,我断开PWM 3v 还是短
跟南桥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 铁壳坏了 待机也会偏高

我看了不是那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机没出3 5V 芯片是发烫的,测下线性5V有没有短路可周边电容有没有坏的。

这机器,是先出了 3 5v后,大概待500US高 后 变为零,待机偏高

网友:
还没有到那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待机干嘛,用手摸芯片的温度,找到问题,再接上就有待机了

就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EC短路了

可能性不大 待机偏高 查下 待机的线性电压去处

网友:
查下待机芯片的自举升压电阻。

网友:
建议把下管都换了试下。

网友:
换EC试试吧

网友F:
你量一下C483和C490这两个电容,我修到过这两个电容待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量一下C483和C490这两个电容,我修到过这两个电容待机高

谢谢,有空我试试

网友:
看看rtc 电路,和cpu 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