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

楼主(2016-10-21):
n4110报2声 独显有电压 集显电压没有,跑0.9;

网友:
  你这是没过内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对对对  刷BIOS

网友:
什么桥啊 AMD的吗  自己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赞一下

网友:
2声报警表示内存没有过

网友:
以后有好的东西再来分享探讨

网友:
我这里有个N4110 毛病是裸板开机电流0.6A 左右。无CPU 集显电压和独立显卡供电。根据饼哥的时序图。反复检查,目前的定论是桥脱焊。准备先加焊一下。这个机器偶尔又会来。。。

网友:
先软后硬 BIOS 供电再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