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键盘所有按键都不能用

楼主(2016-10-21):
EC换过不行,键盘接口到EC没有断线,键盘买的新的,实在是没思路了,接口附近有个排阻电压也都正常

网友:
既然大体都检测了 那还有两点 可以参考
1:BIOS

2:南桥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有可能EC内含程序,发个剪板的EC试试

网友:
EC是剪版的,BIOS刷过了,南桥要查什么信号

网友:
耍bios也许有惊喜

网友:
或者就南桥坏了,或者南桥电路出问题 了

网友A:
接口你换了没,是进水的机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你换了没,是进水的机器吗

是进水的机器,现在是所有的按键不是部分按键,接口没换过,接口没进水

网友:
刷个bios 试一试

网友B:
键盘时钟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时钟正常吗

没查是哪个信号

网友:
接口的每根线的阻值一样吗?

网友C:
南桥有问题 换南桥算了

网友: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有问题 换南桥算了

维修要做到有理有据,不能猜着修,请指教换南桥的根据

网友D:
刷BIOS 换桥,桥内部也有键盘控制器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也易坏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刷BIOS 换桥,桥内部也有键盘控制器

就这个回复还有启发作用,请麻烦具体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这个回复还有启发作用,请麻烦具体说说吗

如 果你把EC  更换还不行  刷BIOS  代换CPU  在换桥    在INTEL  白皮书里有讲   桥发出键盘复位。ec发给cpu
具体情况我也是一知半解。  我就是这样修 到键盘不能用  这样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