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165

楼主(2016-10-21):
此机器是进水机器 ,拆机看了下 就一个地方进水腐蚀了···洗洗后烤了下。插电电流跑0.40后面自动掉了在开电流一直0.30 就不动了···量了板子电压 CPU 电压之类都有·就是不跑马了·· 进水的地方是U1950 从别的板子拆了一个换了下  3脚SYS_PWROK_R 没电压

网友:
机器修好了··嘿嘿 还是U1950 进水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