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 B75MA-E33 不触发维修(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6-10-21):
首先来个主板全图

维修位置下图

跟我之前维修的问题是一样的情况。可能是通病,上次维修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4761-1-1.html

网友:
这个通病很早就有人发出来了

网友:
是电容坏了吗

网友:
说明下原因思路~  给我们新手提供下

网友:
的确是通病

网友:
VSB3.3V拉低的问题。

网友:
直接测量跳线的对地就可以发现对地阻值偏小,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通病                       我也修过!

网友(2017-07-26):
给力通病很早就有人发出来了 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