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0S温控和风扇报错

楼主(2016-10-21):
这个本被别家修过貌似没修好然后弄了点破坏开不了机,处理好之后能正常开机提示thermal sensing erro   和  FAN Erro 开不了机按ESC也进不去。上家也换过温控芯片,我后来不放心自己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风扇开机转的很快,这机器目前没有找到图纸几个信号都没法查。

网友A:
这种问题从来没修过, M490应该能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从来没修过, M490应该能找到图纸

我看论坛也没人说过类似的故障,我看板子有点变形可能是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

网友:
BOIS刷过没有我感觉还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得查下风扇的参数都有了不?

网友:
既然估计上家做过**就细再查下先把做过手脚的地方修好
报错和机器温控散热部分等有关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 一样故障的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再换个看看嘛 一般换不是都能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