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暗屏维修

楼主(2016-10-21):
机型:联想R400

故障:暗屏维修

1.老规矩,先上图

2.客户说不开机,到手一看是暗屏,换屏和高压条故障依旧,只好
拆机发现保险烧了,烧保险说明电路存在一定问题,补上打对地值

3.上电依然暗屏,断电发现有个保险又挂了,打对地值52不正常,取下屏线打值242正常
问题在屏线上部,取下高压对地还是52 取下蓝牙模块后对地正常了

4.上电,屏亮了,故障排除

5.机器有点老了,故障不大,拆装有点累

网友:
老毛病,早遇到了

网友:
这机器没心情拆都

网友:
屏线也爱坏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吧

网友:
看到老ibm 和thinkpad  我都怕拆

网友:
这个都修过好多台了。老毛病

网友:
通病啊,,蓝牙坏的很多啊

网友:
这种现象修过不下10台了,都是蓝牙的一个电容短路引起供电保险熔断

网友:
这款R400 看到屏下方的灯不亮暗屏,一般都是这问题,直接秒杀。

网友:
这机子,难拆,螺丝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

网友:
前几天 刚修过一个

网友:
经常出的故障点 下次遇见可以速修

网友:
IBM的机全拆啊,我有一台拆了也不愿装上去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啊 屏线接口主板这一边 左下角有点往中间的小的蓝色保险丝 上面有个S
一般都是直接一坨锡
刚修了一台
一坨锡上去后插上电源 还没开机 立马一股糊味 心想惨了
最后和楼主一样 发现是高压板左边的蓝牙模块坏了
应该是蓝牙模块坏是通病 导致烧保险的

网友:
这个螺丝太多了

网友:
通病了这个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啊 屏线接口主板这一边 左下角有点往中间的小的蓝色保险丝 上面有个S
一般都是直接一坨锡
...

还好我上的是保险没有烧糊 最后排除是蓝牙模块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蓝牙也会引起暗屏,第一次见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  第一次遇到搞了好久

网友:
这个机以前也修过几台,暗屏是通病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先拆蓝牙···

网友:
ThinkPad拆机都麻烦,螺丝又多

网友:
又捡钱了

网友:
蓝牙,和屏线都是老毛病呀!

网友:
蓝牙通病了

网友:
这种问题  是通病了   很好修了

网友:
遇到那种乱七八糟的小配件多的机器,拆到内心都爆炸

网友:
那个是通病!!!暗屏,高压条指示灯都不亮,就是蓝牙模块短路导致的

网友:
老毛病,有老中医,药到病除

网友B:
IBM电路复杂,拆装费事,收费不高

网友C:
看到这机就头痛  先不说好不好修  拆装就很累

网友:
看到这问题就是看到了钱 一个字 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电路复杂,拆装费事,收费不高

老机器了收钱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机就头痛  先不说好不好修  拆装就很累

最不想拆的就是惠普 I BM老机器

网友:
这机子,难拆,螺丝多

网友:
悄悄的高数我,收了多钱

网友:
很少见了

网友:
联想之前大部分机器的通病

网友:
修到过蓝牙也坏了

网友:
这 问题 也是奇葩

网友:
这 问题 也是奇葩 ,也是 难拆

网友:
楼主好幸运,我接的机器暗屏不是高压条就是灯管

网友:
真心不喜欢拆ibm的

网友:
这是通病 我也遇到过,而且论坛里也有!

网友:
这种问题都修了好多年了,蓝牙引起的故障

网友:
都说是通病,我咋没遇到这种好事楠

网友:
“拆装有点累”有同感,IBM的老机器

网友:
楼主6了。送钱的机器

网友:
这个一般情况下蓝牙上一个小电容要先查,也遇到好几台。

网友:
这款机蓝牙爱出问题

网友:
保险坏了的话一般都还有短路的,先不忙换保险,直接打两边对地值,哪边短路的话如果知道是去了哪里就找,不知道就烧鸡

网友:
这是通病了,屏暗的时候高压条上的指示灯也不亮,蓝牙上的一个电阻坏了,拆了就好,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这机子也就螺丝多。。。。。。

网友:
学徒时 最怕拆装IBM

网友:
上次也发现一台,不过不是蓝牙那里,是屏问题

网友:
通病了像是屏线问题

网友:
这是一个通病把 我这也这样

网友:
这个机子现在修的人也少吧 能收多少?

网友:
这几个保险算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