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75-D3

楼主(2016-10-21):
最近修了一批大板。。有四五片挡机,不知道怎么办,BIOS刷过也不行,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
都查过啥条件呀,。。。。

网友:
挡主板LOGO?刷BIOS不行就拆网卡 声卡 com

网友A:
外设  bios  南桥 这三个导致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  bios  南桥 这三个导致挡logo

试过了,不行???

网友:
无非就是三板斧呗,不好就扔了,现在板子不值钱,换桥根本不划算

网友:
寄一片给我当料板。。。需要一大群技嘉的芯片。。

网友:
都拆完了还挡就拆桥吧,,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