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维修

楼主(2016-10-21):
客户拿一部联想Y500机器上门,据他描述电脑使用2个小时左右就会自动关机,然后再按开关一亮就灭,要等一段时间过后才能再次开机。
初步判断:散热问题。和客户谈妥后等客人离去,等一段时间开机,安装上鲁大师看温度,在不运作其他软件,CPU温度会慢慢提高到60多度甚至峰值70度,内存也会慢慢提高被占用率,当达到100%就马上掉电。看到这里估计可能中了毒,因为没有运作什么软件温度和内存占比率都慢慢提高。装了个金山毒霸杀毒,果然有病毒存在。杀了之后CPU显卡温度都基本在45度左右浮动,内存占用率也一直在1.5GB左右。不过故障依旧没有解决,依然会不定时掉电。
第二天把机器拆开,虽然鲁大师温度稳定,但还是不敢过于相信软件的测温能力,随后开始处理散热问题,CPU和显卡都加上进口散热硅胶垫(迅维里买的,虽然贵了点,但是效果很好),开机再测试,CPU温度在42度左右,显卡在36度左右,效果还不错,可故障依旧。
既然散热风扇和芯片都散热处理过,应该就与散热无关了,会不会主板有硬性故障,逐着手检查,首先公共点是19.5V,测得19.86V,高了点,不过电压偏高一点应该问题不大,不要偏小就好,偏小了可能就有轻微短路。再测LDO3V5V和待机3V5V,故障点来了,LDO3V5V和待机3V都正常,唯有待机5V电压偏低,只有4.4V。电压偏低肯定不是好事,毕竟后级二级三级电压需要用到待机3V5V,待机都偏低了,后级电压肯定在转换时都会偏低,偏低了电压会起到保护然后是掉电。
故障点找到,就可以慢慢研究这个掉电问题了。
待机5V电压只有4.4V。当机器开机使用,电压会一点点往下掉,当下掉到4.15V,就会掉电,屡试不爽。那是什么问题让它电压下降的,逐打示波器,电感前段和后端,波形都还可以,没有滤波不良。本着杀错不放过原则, 把PC32和PC34更换了,PC31没装。电压4.4V上升到4.6V,故障还是一样。
那就只能是待机芯片有问题了,看电感前段波形的峰值有25V,说明PC28这个5V自举贴片电容是没问题的,它可以让上管完全导通。16脚VIN有19.86V,13脚EN经过分压也有3.31,14脚SKIPSEL有2V,VREG3有3.3V,VREG5有5V,芯片基本电压都正常,那就只能大胆的假设是芯片问题了
没有芯片,连代换的51125都没有,网上订购,第三天下午送到。换上芯片,结果3V5V都没有了,以为搞错了芯片,换回旧的一样无3V5V。
再查待机芯片各脚,发现16脚VIN=0V,对地打值也是0。把芯片拆下,阻值依旧为0 那么估计是PC37滤波电容短路了(至于为什么换芯片后会短路了,不得而知),打值是无穷大,万用表没有反馈它短路,把它拆下放一边再打值,16脚VIN阻值正常不短路了。换上之后3V5V出来了,而且待机5V也有5.08V了。
装机测试待机5.08V一直稳定如旧,试机一天也没有掉过电了,温度也依旧稳定。

网友:
这个的确隐藏得很深,不换芯片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这样的故障确实不好查

网友:
这龟头缩的挺进的!问题不好找呀!!!!

网友A:
难道这个机器的问题就是这个电容坏了,被你一焊万全爆了吗,还是就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个机器的问题就是这个电容坏了,被你一焊万全爆了吗,还是就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贴片电容是很能受热的,你对着它使劲吹也不一定坏,当然也不一定不坏。

网友:
真的是很好的经验呢

网友:
楼主 很细心,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非常好的维修记录,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