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懵了,求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0-21):
            笔记本主板,蓝天代工。板号:6-71-P15S0-DA3B。奇怪的是BIOS问题,完全不懂事怎么设计的!
            首先这机子有2个BIOS,一个2M,一个4M,

U26这个4MBIOS的1脚SSPI_CS1#去了桥AL7,

中间的0欧电阻是没省略的!再看又去了R560,

这个电阻也是0欧没省略,上面那个R620是U18的2M的BIOS来的,这个电阻是省略了的!SSPI_CS1#经过R560转换成了HSPI_CE#,而这个HSPI_CE#是去了IT8587.

这下我就不懂了,一个BIOS还可以两用?关键是U18这个2M的BIOS也是直接给桥的,没去其它地方了!还有这说明EC内部是不是不带程序了?大师帮忙解答下,我没遇到这样的情况!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0-22 12:13):
图纸在35楼

网友A:
2M的应该是ME,4M的是BIOS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蓝天我遇到的EC是带程序的

网友B:
双BIOS应该大小是一样的啊

网友:
2M的是EC另一个是PCH的

网友:
复用信号,在电路中很常见

网友:
最后是什么问题啊。有些机器也有双BIOS啊

网友:
等待回答哦

网友:
双BIOS 很正常啊

网友C:
双Bios。 图上已标明ME ROM 2M 跟BIOS ROM 4M

网友:
ITE 8587 不自带程序。

网友:
楼主可以把图纸传上去。

网友:
一个是连接EC的,用于EC读取BIOS定义自身脚位。一个连接桥的。

网友:
EC BIOS文件要小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桥和EC共用一个bios,通过spi总线,2m的可能是me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Bios。 图上已标明ME ROM 2M 跟BIOS ROM 4M

正解!图纸上已经标明了。

网友:
如有架构图,看下就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M的应该是ME,4M的是BIOS

4M是ME 2M是BIOS,你说反了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这么设计的啊,不要区分哪个是哪个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EC不带程序,刷BIOS的时候,直接两个都刷了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
哈,楼主不说我都没注意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2M的应该是ME,4M的是BIOS

ME文件2M太小了,4M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ME文件2M太小了,4M还差不多。。、

图纸不是写的很清楚啊2M的 ME 4M是bios rom

网友G:
2M的是ME  4M是BIOS ROM,主板待机状态开始IO控制4M芯片的CE#开始读取EC程序用于配置EC脚位,上电后根据时序论到南桥读取bios时南桥再控制CE#读取4M ROM的bios模块和2M ME模块
楼主能分享一下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BIOS应该大小是一样的啊

你确定吗,为什么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桥和EC共用一个bios,通过spi总线,2m的可能是me程序

那别人说的图纸上标的2M是ecbios,4M是pch  bios,,,不知道那个说的是对的

网友:
图纸上已经标明了。

网友: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网友:
一下就蒙蔽了 坐等大神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E:
4M是ME 2M是BIOS,你说反了

2M是ME  4M是BIOS+EC部分程序

网友:
ec 可带程序

网友:
直接两个都刷了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
刷BIOS,尽量用备用的BIOS芯片,另外BIOS电池一定要拆掉或者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2M的是ME  4M是BIOS ROM,主板待机状态开始IO控制4M芯片的CE#开始读取EC程序用于配置EC脚位,上电后根据时 ...

有,是我上传还是加QQ传给你?

网友:
BIOS芯片:U26、U18

网友:
引用 网友G:
2M的是ME  4M是BIOS ROM,主板待机状态开始IO控制4M芯片的CE#开始读取EC程序用于配置EC脚位,上电后根据时 ...

图纸在35楼

网友:
应该不带程序

网友:
图纸上不标了2M的是ME,4M的是EC BIOS

网友: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网友:
EC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