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 ver1.01 不触发及USB不能使用维修

楼主(2016-10-21):
主板型号:联想M3A760M_RS780Q-LM3 VER1.01
客人进门,直接说不能开机,后面USB都不能用,然后丢下机器就走了。
拆机测各大条件都正常,只有SLP_S3只有0.83V不对。
到这里 考虑到 IO 拉低 或者 桥坏 或者其他地方拉低。没有IO 换桥更没条件。
图纸SLP_S3去过那些地方,看到下图

结合客人说后面的USB口都不能用。so 直接拆了 U22和U17,

通电正常出发开机了。
可是,USB口 包括PS2口都不能用了。
看图纸。尝试直接连接 178 再试机,USB口和PS2口都好了。维修完毕

老规矩 ,奉上图纸。然后你们要做的就是,打赏点分就好了。

联想M3A760M_RS780Q-LM3

网友:
看看大侠如何维修主板的

网友:
这是INTEL  的开机时序,,和AMD的不一样

网友A:
思路不错,u17和u22主要起到过流输出保护作用

网友B:
楼主要不要也画个AMD的吖

网友:
通病了,拉低了SLP3#,导致不能触发。

网友:
很常见的问题啊

网友:
请问大侠判断io好坏,两进一出  我有块V星主板插电io(pson脚4.7v)按开机变2v,待机电压没了,有开机迹象,有时电源风扇转,但没内存电;有时风扇不转,两种情况都是pson脚变为2v.请大神判下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好多板子现在是能亮但是u口不过电

网友:
你得谢谢你没IO  不然的跑一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不要也画个AMD的吖

自学这个维修的哦。只会点intel

网友:
大神这个图纸画得还不错,顶起

网友:
小八很容易坏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思路如此的高大上

网友:
节约成本  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u17和u22主要起到过流输出保护作用

那楼主拆了直连1 7 8脚会不会引起其它问题,没过流保护了,容易烧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