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Q SE 加电不显

楼主(2016-10-21):
华硕 P5Q SE 加电不显  故障如题  3.V  正常   BIOS 刷过  CPU  供电桥 1.5  等正常   求思路

网友A:
有无复位 ?有没有代码?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外设 ,桥 ,扔,我基本就这个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无复位 ?有没有代码?

复位是不是 PCI插槽上的 RST  正常是3.3吗

网友:
来学习下,台机修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