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V470 屏无显 外接显示器正常 求助求助

楼主(2016-10-21):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V470 外接能正常显示 本屏无显 ,屏供电19V正常求助一下屏的3.3V屏开启信号是哪个?谢谢

网友A:
你指的是什么开启,5脚是背光开启,6脚是背光调节

网友:
LCDVCC 有电压没有呢 ?      什么都没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什么开启,5脚是背光开启,6脚是背光调节

请问下大侠如果5脚有3.3v,6脚没电压,其他条件正常,会亮机吗?我曾经试强制开启背光,但白屏

网友C:
屏  无显  还是  暗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大侠如果5脚有3.3v,6脚没电压,其他条件正常,会亮机吗?我曾经试强制开启背光,但白屏

会显示,但是无背光,就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显示,但是无背光,就是暗屏

好的,谢谢回答

网友D:
先修背光吧  不显示背光起码要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  无显  还是  暗屏

是无显  屏无背光 也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修背光吧  不显示背光起码要亮的

是无显 用手电照里边也没有显示

网友:
它有2个供电。一个是屏供电,一个是背光供电。

网友:
暗屏应该是背光出问题了.

网友:
说的不详细,待追问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屏线有问题也会引起无显,就是读不到屏也会起没有屏供电,20脚查一下

网友:
你是暗屏吗,为什么去查这个

网友:
LCDVCC 有电压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