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571 板号LA-7912P插耳机之后喇叭和耳机同时有声音疑难杂症维修

楼主(2016-10-21):
     卖出去的一块板子E1-571 板号LA-7912P,客户说插了耳机,喇叭还有声音。。耳机同时有声音,不能切换到耳机模式。。就快递返回来了。。好命苦。。这特么的这对于我来说不是疑难杂症是啥,,。。很少修到耳机喇叭这一块!
     不修还不行,,咱总不能跟RMB过不去吧?你说是吧呵呵,毕竟声音这一块修得少,,所以就上论坛充充电,心里有点底子之后,开干了,把板子上好硬盘装好系统,插好喇叭,准备一个小音箱,进系统一测,小音箱插入耳机口,果然是这样,系统已经提示插入耳机,但是喇叭还能响,小音箱也有声音,感觉好难修,,首先先简后繁。。换声卡芯片,,。。。。
     换了之后还是一个鸟样,,不信邪,,咱把耳机接口也换了。。又是个鸟样。。没招了!!只好开挂先。。。打开图纸,,一看U41声卡芯片ALC 271X的,刚开始一看有点懵逼的感觉。。不知道测哪里好。。测声卡的供电?别逗啦!!都有声音了还测个毛线。。,看图 我从耳机接口开始。。看了些资料,这个耳机接口第5脚好像就是检测耳机的信号HP_PLUG#,没插耳机的时候,量了有1.5V左后跳变,插入耳机后就变0V了,再看系统里已经提示插入耳机了,,,然后我再看看声卡芯片这边。。。 13脚已经被拉低了,但是喇叭还是有声音哦。。再看看芯片找到一个关键的信号第4脚PD# EC_MUTE##信号,好像听说这个信号低电平关闭喇叭输出,高电平开启喇叭输出,这个时候已经而入耳机,但是测量4脚还有4.95V,不正常啊。。。查其来源。来自EC的83脚EC_MUTE#, 难道EC坏了??懵逼了都,这EC带程序的。。KB9012的,不对不对!!再想想,要想EC发出低电平的EC_MUTE#信号,EC必须得收到来自声卡芯片的一个信号吧,那这个信号是哪个呢???到这里我又懵逼了。。。
       我测试发现只要把EC_MUTE#接地之后,喇叭就没声音了,小音箱有声音,再看看声卡芯片我只能懵逼的去蒙蒙看是哪个信号要发给EC了,我看了看耳机检测信号和话筒检测信号13脚和18脚再往下还有个47脚。。看着它们挨得这么近估计是有一腿吧....就测量了下47脚有3.3V,我试着把它接地,再点了下系统里的声音,发现哇靠。。。喇叭没声音了,,小音箱有声音。。切换过来了。。看来就是它了EAPD,声卡发给EC的86脚的耳机插入信号,究竟什么原因声卡没有拉低这个信号呢?再换了一个声卡芯片还是一个鸟样,都懵逼了都,量了声卡的条件全部正常。。。没办法了只好出大招了,,咱飞线。。。
       你不是插入耳机的时候耳机检测信号HP_PLUG#被拉低接地么,那咱就从你开始飞线到EAPD信号上,看图 咱从R731的2脚飞线到R715的1脚上, 完美解决了这个疑难杂症!苦逼哦

网友A:
不错不错,少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少见的问题

现在我还搞不明白为啥声卡不发信号给EC呢。。

网友B:
高电平低电平怎么区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电平低电平怎么区分

0.7V以下的电压就是低电平啦,反之你懂滴

网友D:
不容易,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0.7V以下的电压就是低电平啦,反之你懂滴

搜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容易,谢谢楼主的分享

既然来感谢的请帮加下分啦

网友E:
感謝和分享的信息和知識

网友:
技术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謝和分享的信息和知識

前来感谢的请加分加分~~谢谢

网友C:
既然觉得技术可以请帮忙加分顶起

网友C:
帮忙加下分啦。。求分求分,。一分难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忙加下分啦。。求分求分,。一分难求

已加分

网友:
我这帖子不要沉啦有教学意义哦。。小毛病也不好搞滴

网友F:
EAPD这个信号,好像很少机型采用!

网友G:
前段时间修到一个华硕的本子,耳机有时有声音,但喇叭一直没声音。量所有条件都正常,快要绝望的时候,忽然量到芯片焊盘上的声卡复位信号异常,量旁边进来的双二极管上的电压又是正常的。靠,断线断在这个地方!

网友H:
这个确实很少修道

网友I:
必须给楼主顶一下,双击加关注

网友J:
洪总我来看你了,不错哦,声卡确实修得很少,遇到基本不会修

网友K:
爆屏还在用,真是物尽其用啊

网友L:
跟BIOS  EC 有没有关系呀
楼主技术很好   学习了

网友M:
特殊的问题。。。。

网友N:
楼这么复杂不还不如直接USB

网友O:
上次搞了个Y400,之前换过EC。然后死活没有声音,耳机喇叭都没有。后来换回原来的EC有声音了,

网友P:
有时候驱动程序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建议先软后硬。先硬了很容易软。

网友Q:
直接用耳机插座触点切换不行吗!非得用下EC控制 ,不知是何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EAPD这个信号,好像很少机型采用!

反正碰到声音这块我就会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段时间修到一个华硕的本子,耳机有时有声音,但喇叭一直没声音。量所有条件都正常,快要绝望的时候,忽然 ...

呵呵,维修需要细心,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确实很少修道

所以才叫疑难杂症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必须给楼主顶一下,双击加关注

不知道怎么个关注哦。。好久没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洪总我来看你了,不错哦,声卡确实修得很少,遇到基本不会修

拜托,偶不是洪总啦。。你表错对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爆屏还在用,真是物尽其用啊

测试屏嘛~不用那么较真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L:
跟BIOS  EC 有没有关系呀
楼主技术很好   学习了

好像没关系哦,是声卡没送信号给EC,而且EC本身自带程序的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M:
特殊的问题。。。。

所以要特殊处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这么复杂不还不如直接USB

拜托,我这是淘宝卖给客户的板子,,你能用USB解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O:
上次搞了个Y400,之前换过EC。然后死活没有声音,耳机喇叭都没有。后来换回原来的EC有声音了,

所以是EC参与控制的,麻烦。都不知道信号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时候驱动程序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建议先软后硬。先硬了很容易软。

系统已经换了几个了不行,驱动也更新几个也不行呀,一样的板子我还有几块没卖出去,我测试过同一个系统里用没问题的

网友C:
我是认为跟BIOS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Q:
直接用耳机插座触点切换不行吗!非得用下EC控制 ,不知是何用意!

很多机器都是EC在参与控制的,只是你不直到时哪个几个信号而已。。遇到我也懵逼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C:
既然觉得技术可以请帮忙加分顶起

什么加不懂哦。,小白白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什么加不懂哦。,小白白来的

我发的帖子那里最后结尾有评分。。评分就可以了

网友S:
学习了···以后遇到就就不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学习了···以后遇到就就不怕了···

就怕你没机会遇到施展拳脚

网友:
修声音本来就很少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EC参与控制的,麻烦。都不知道信号是怎么控制的

我也是没有明白,EC跟声音为什么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认为跟BIOS没半毛钱关系

我遇到过一台机子 插耳机一只声音大 一只声音小 刷bios解决

网友T:
确实疑难杂症哦,多谢分享,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么奇葩的故障

网友U:
锲而不舍,终得正果啊

网友V:
到底是哪里坏了 还是你无解省事直接飞线了?

网友:
可能真正故障是EC

网友W:
提供了维修的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X:
这种问题看起来小,修起来麻烦的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个关注哦。。好久没玩了

这个没有关注哦,我的意思就是好、棒的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拜托,偶不是洪总啦。。你表错对象啦!!!!

汗你的名字怎么跟他的一模一样

网友:
666这技术没得说

网友Y:
楼主辛苦了,声卡这方面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供电和信号

网友Z:
这个EAPD的信号英文原文应是:ear phone detection吧,猜测的,英文缩写有时搞不懂,很让人云山雾罩的。我遇到的所谓翻译软件都不好用,连最常见的信号都不能翻译。

网友AA:
楼主那是断线了吗?

网友:
必须给楼主加油,不错,分享了

网友:
最烦这种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V:
到底是哪里坏了 还是你无解省事直接飞线了?

我这是无解了。。。直接飞线的,。懵逼了都

网友:
这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W:
提供了维修的经验,值得收藏!

记得加分呀,看了贴记得加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种问题看起来小,修起来麻烦的很啊……

就怕修这种小问题小毛病。。修起来没完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锲而不舍,终得正果啊

记得加分呀,看了贴记得加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T:
确实疑难杂症哦,多谢分享,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记得加分呀,看了贴记得加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汗你的名字怎么跟他的一模一样

中国同名的太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辛苦了,声卡这方面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供电和信号

麻烦的就是不知道它怎么控制切换耳机和喇叭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EAPD的信号英文原文应是:ear phone detection吧,猜测的,英文缩写有时搞不懂,很让人云山雾罩的。我 ...

我也是瞎蒙的。。。看他们挨得近就优先考虑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那是断线了吗?

没有断线哦

网友AB:
这个是断线还是中间的电阻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个是断线还是中间的电阻不呀!

应该木有断线吧,板子没进水的

网友AC:
感谢楼主的经验共享,加分支持。

网友: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网友AD:
确实疑难杂症  .技术不赖

网友AE:
高手修机就是帅气。还配图的

网友AF:
楼主真逗明明是大神非要装成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感谢楼主的经验共享,加分支持。

谢谢来捧场加分哈~~此贴必火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确实疑难杂症  .技术不赖

很是羡慕你们实地的呀,,哎。。还没去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E:
高手修机就是帅气。还配图的

不说别的请加分,,那样才有动力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真逗明明是大神非要装成小白!

对于你们基地学员来说我们这种没进修过的真是小白呀

网友:
真心不错  楼主威武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几乎没修过

网友:
不错哦,能解决了就好

网友AG:
楼主坚持不懈的精神要学习

网友:
楼主你的技术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楼主坚持不懈的精神要学习

修板子不坚持怎么能修好呢

网友AH:
声卡这块确实修的不多,但你的技术真的不错,楼主谦虚了

网友AI:
牛B。我估计还是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声卡这块确实修的不多,但你的技术真的不错,楼主谦虚了

我也是很少修这方面的,这次运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I:
牛B。我估计还是ec的问题,

应该不是EC的事情,还是声卡这边我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