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A 5 5 E A 1 S 有时可以触发有时候不触发

楼主(2016-10-21):
A A 5 5 E A 1 S 有时可以触发有时候不触发
触发排针电压不正常。
+3V3_STBY  由 Q42 转换,输出不稳定。

直接改个  1117-3.3
+3V3_STBY 正常,主板 触发修复

网友:
思路清晰,这里输出不稳定应该就是电压3.3vsb产生跳变

网友:
5vsb正常吗,还是转换管坏了

网友:
有图就是好,容易分析出哪个元件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