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21有背光显示

楼主(2016-10-21):
   来的时候开机有背光无显示,外接无显示,就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做完显卡后故障依旧。

   换屏还是一样,冷静想了想,是不是集显的问题,量了集显电压很低,果断换南桥{SLJ8E},开机就亮了。

网友:
集显走南桥去了  学习了

网友:
现在新的机器不能按老的思路来维修了

网友:
楼主能讲解下不?

网友:
新的机器,LVDS,RGB信号从桥发出

网友:
集显电压很低关桥问题咩,试清楚了吗

网友:
  正常的现在的新机器lvds都是桥控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