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10不亮 屏闪

楼主(2016-10-21):
     开机不亮,电流0.9---1.0来回调,屏幕也是来回闪,根据个人经验,BIOS没得跑,拆机刷BIOS(UH4),开机瞬间就亮了。

    附  BIOS

Z510 A181 UH4 4M.rar

网友A:
如果说是我的话首先就换屏了、

网友:
这么6.电流 0.9-1.0  屏幕闪。 如果屏有动作 我先外接 换个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是我的话首先就换屏了、

财大气粗

网友:
之前修过问题一样的机器

网友:
这个发帖也太。。

网友:
闪屏是bios   ?  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么6.电流 0.9-1.0  屏幕闪我第一时间不会怀疑bios呢

网友:
   闪屏  是BIOS问题啊      机器应该没亮

网友:
这总情况也有啊!

网友:
没下载分了,崩溃啊,有大神刷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