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锁x202e无集显供电还以为是通病

楼主(2016-10-21):
       接到一个x202e,无集显供电,查了下论坛,都说是BIOS问题,后盖一打开就看见了BIOS,赶紧下了个BIOS刷下,结果没用。
       怀疑是BIOS问题,又下了几个,还是没用,没办法只能把板子拿出来,我去,原来反面集显供电哪里进过水,赶紧处理了下,把断线接上就好了,还想偷下懒反而浪费了好久的时间。还是不能偷懒啊!!
       附上点位图,还是跑去某宝买了一份。BIOS论坛到处都是

网友:
点图论坛早就有啦

网友:
没找到啊!!!!

网友:
如何确定断线那一部分是集显供电啊?

网友:
建议楼主上图纸

网友:
   哈哈   偷懒   不行吧  还是拆开了  偷笑

网友:
就是看的不仔细  没有坏别的地方就便宜了

网友:
说实话最怕碰到这种通病BIOS的了,有时候下载好几个刷了都不行就该怀疑到底是BIOS没下好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了,我一千多下载分就是这样浪费干净的。。。

网友:
主板都不拆掉 ,被通病搞晕了把

网友:
下次就知道先那出来主板 观察观察了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想偷懒吧?结果20分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想偷懒吧?结果20分没了

被看破了!!尴尬

网友:
下BlOS最费分了,下一个不好的话,怀疑下的BlOS程序可能不对,重新再下一个,刷上如果故障一模一样就可以死心了,如果刷上后故障有变化,还得继续下载,下来下去分就这么没有了

网友:
通病一定要记下的,留个名

网友(2016-11-22):
想省事 是不行的 还是先看看的好

网友:
断线了是把

网友:
主板到手上得先检查没准能省时间

网友:
这技术!!!刷BIOS都不用拆机了  小心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
修好了能赚钱就行

网友:
进水的好麻烦

网友:
搞这行维修的,我喜欢一上手就拆机。看这情况,我判断集显没电这个故障,多数是硬件问题。

网友:
断线是保险电阻没电压吗

网友:
现在想找个BIOS还是有点难的,我的分啊

网友(2016-12-22):
刚好有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有的时候 还是不能屏电流现象去修机器或者报价,也许就进水 了呢